[求助] 请问如何使自己定制的IP挂在iic系统总线上?

楼主(2011-05-25):
已在xps里搭建了硬件系统,包括microblaze软核和串口ip等,按照EDK的官方实验也已经完成了lcd的显示。但由于需要实现实时时钟的功能,还得自己定制一个相应的ip,而连接定制IP的系统总线要求必须是iic。我发现如果用create and import an peripheral创建IP的话,系统总线只能选择PLB或者FSL总线。现在只是用verilog实现了实时时钟的功能仿真,具体如何使之成为一个定制的ip还没有头绪,请问是要通过core generator吗?        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网上搜iic的时候大都是讲iic的设计,我已经加入了xps_iic接口ip,接下来应该如何连接外设呢?
       请各位大虾指教!多谢!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啊 我等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