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DRAM控制器

楼主(2011-05-25):
小弟接触IC设计时间不长,最近在做一个挂在AHB上的SDRAM控制器,有个问题一直比较困惑,
如果AHB上挂载的处理器的频率比较高,比如说200MHZ以上,是否需要一个异步FIFO对于读写来说?

网友:
真的是这样的么

楼主:
我也不知道,应该需要吧,我觉得,如果其他芯片频率很高,SDRAM读出或写入的数据采样都会有问题吧?请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处理器和SDRAM的时钟速率不一样,应该是需要的。不过最好是确定了以后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