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一个5V的Pulse

楼主(2011-05-25):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实现一个5V的Pulse,要求手动按一次就产生一个pulse,这个pulse时间可以通过电阻来调节,1mS~20mS之间任意值。
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这个可以用单脉冲发生器  555好像就可以 你可以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答复。

网友:
单稳态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