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一个Pulse来控制ATX PSU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1-05-25):
想做一个5V的pulse来驱动MOSFET,连接到ATX PSU的FB,使得PSU的输出电压可以有一个Pulse。
请教各位大虾,如何实现?要求手动按一次就产生一个pulse,这个pulse时间可以通过电阻来调节,1mS~20mS之间任意值。电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2011-06-27):
两种方案(抛砖引玉):

1)单片机(使用一个8个管脚的单片机,有ADC,PWM输出最好)ADC检测电阻的变化,调节PWM,外部按键进行控制。Microchip有就有这种MCU,台湾的Holtek也有吧。

2)文氏振荡电路,此电路是先产生三角波,后变换成方波,应该可以用电阻调节,因为它本身就是OP+R+C
按钮可以控制电源的通断。

3)也许用555也可以,方案与2)类似.

网友:
PSU指的是什么呢?
要实现前面产生这样一个驱动脉冲确实不难,但让后面去对应产生某些动作则要考虑多点了。
版主的方法都是可行的。

网友:
PSU 是英文" Power Supply Unit "的缩写,中文的意思是 电源.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