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输入阻抗要怎么仿,

楼主(2011-05-26):
在cadence里输入阻抗要怎么仿真?我试过了跟Z11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要写公式算了?

网友:
从Z11的定义上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试过,呵呵!

网友:
最准确的土办法就是加大的输入电容做AC仿真后计算,同样期待简单的好方法

楼主:
Z11是可定错误的

网友(2014-06-11):
回复 网友A:

   仿SP 看Z11是错误的??    看到有人用AC仿真 ,想问下AC仿真的原理是?

网友:
do an ac simulation with an ac source at input and plot the inverse of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source .This will be your impedan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    but i  want to know the reasons.
   can you explain thi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reply.

网友(2014-07-29):
楼主求指教呀!!我也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求指教呀!!

网友(2014-09-25):
想问楼主,输出阻抗是否也可以用Z11来测?还有未加激励的时候直接测,阻抗为0,这是为什么?

网友(2016-12-02):
请问Z11可以直接在哪里看到吗?还是要自己算?

网友(2017-04-11):
回复 网友B:

  I want to see the output impedence but not output resistance.How to do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