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view后仿真最后一步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26):
DRC,通过没有error(有两个warning,是第二、第三层金属密度的问题);
LVS,通过,没有问题;
PEX提取寄生参数,选择calibreview输出,没有error,有3个warning;如下图所示:

进行后仿,后仿得到的结果异常,不论我选择是以R,RC,norc提取,输出的都是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求助,哪里可能出现问题?
怀疑:1.layout画得太挫?(但是我查看后仿的直流静态工作点时发现电源电压中的vdd没有电流输出,经过vdd的电流是0,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接入到电路中...)
2.软件操作过程中有细节没有注意到?

楼主:
补充,直流工作点就不对了,VDD电源没有连接到电路中,但是用同一个schmatic做前仿,一切正常;好像看不到图片....我描述一下吧,第一张图片中的三个warning说得是GND! VSS! VDD!没有在calivbre中创建,note:把它们作为global net 处理;第二张图片显示,仿真的运放的增益,带宽,噪声与我提取的寄生参数无关,增益为负;

网友:
把你的symbol重新生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看,但是为什么我前仿的时候没有问题呢?

网友:
做calibre后仿时,原理图的vdd和gnd需要当成两个引脚,在symbol中需要体现出来。
而且calibre view的名字都是大写,所以最好原理图和symbol里面的名字都是大写,那样就没有warning
另外,cellmap里面,R,C最好都用analogLib里面的res和cap,不然很容易出错。

网友(2013-10-1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做了个基准电流源的后仿真,发现用calibre提取RC和不提RC的DC仿真结果一样,但是输出电流只是前仿的十分之一,谢谢!

网友(2016-04-04):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no RC和R+C+CC的后仿结果一样,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2020-08-08):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no RC和R+C+CC的后仿结果一样,求大神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