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样的工艺下才有必要在memory BIST中加入对retention的测试?

楼主(2011-05-26):
我们现在用的是0.18um的工艺,请问是否有必要加入在memory BIST中加入retention呢?如果要加的话,retention时间多少为宜?
如果不加的话,应该在什么样的工艺下开始加入retention测试呢?retention的时间又如何确定?
谢谢!

网友(2011-08-19):
这个没有定数的,retention可能因为微小漏电引起的,工艺尺寸越小漏电越大一些,根据mentor的retention CKB算法好像是1s还是2s来着,还有一种方式是测试VCCmin来反应retentio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