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好像没有基于线长的repeater 的加入

楼主(2011-05-26):
以前版本有,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感觉这个功能基本上无必要,tool总会基于约束决定是否需要插入buffer,绝对的线长在不同环境下rc delay是不一样的,有什么特别意义吗,绝对地一定线长插buffer总会遇到 过 或 不及 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