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晶振的jitter问题

楼主(2011-05-26):
最近在做PLL jitter测试,发现直接测试25M,3.3V晶振时钟输出引脚的period jitter RMS值有50ps,但是晶振信号做为参考时钟从PLL观测口测得的jitter RMS值却只有5ps。这种差异是由否示波器的探头改变了crystal的输出特性造成的?

另外 tek的P7420探头自身的噪声是否会影响PLL的jitter(RMS<7ps)测量?如果PLL得jitter小于7ps,用示波器(TDS7704B)测试能否保证准确度?是否一定要用频谱仪?

网友(2012-04-05):
假如全是低频的相噪,如果倍频前是50ps的话,倍频后应该是50ps/N,N为倍频数
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