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输出加了chopper的全差分运放ac特性怎么仿?

楼主(2011-05-26):
知道的兄弟麻烦讲一讲,谢了先~~~~~~~~~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
运放还是那个运放
在一个clkcycle的状态下仿真吧

网友:
直接跑PSS加pa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网上查pss simulation, 有tutorial的

网友(2012-04-07):
pss+pac具体操作方法

网友(2013-11-01):
电路连接和没有斩波的运放相同,只是输入信号源中ac magnitude 改为pac magnitude =1;  pss中应该只有一个时钟信号频率,剩下的谐波什么的就随便写就行,比如说7, 记得选精度,为了仿真速度快选最粗略的最好,还有个好像是时间,我随便写的0.05u  ,pac中设置就和没有斩波的一样,我是这样仿真成功的,不知道有没有欠缺和不对的地方,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mark
先仿静态的吧

网友(2016-09-08):
有整理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