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的threshold voltage 与 channel length的关系是怎么一个曲线?

楼主(2011-05-26):
不同process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
请较高人,随着L增大,VTH到底是怎么变的?这个变化由哪些因素决定?
谢了。

网友:
做L VS Vth曲线的时候,要注意VDS不能变。否则得到的结果相差很大。

相同的Vds条件下(Vds不能太大),对于小的L,一般由于D和S扩散结能镜像与沟道多子相同的载流子,这样减小了所需要的Vth。所以L越小,Vth越小。但是随着L的进一步增加,这个趋势变的不明显。一般比较容易在小于0.18nm工艺下观测到。

不知道怎么说清楚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但是为什么有的process 结果却是相反的呢?就是说L变大,VTH反而变小。
即使教科书上,不同的书也有不同的结论和曲线。

网友B:
下面这个曲线可供参考:

网友:
嗯,上图是比较传统的roll off curve,比较常见于0.18um的工艺中。不过在现代工艺里面,因为沟道越来越短,halo注入引起(就是上面图里面的lateral nouniform doping)的reverse效应越来越大,所以一些65nm或者以下的制程里面是L越短,VTH越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
请问这图出自那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重同意,确实有这个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从一份培训教材上摘来的,呵呵,没注意版权。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相关介绍的paper.
还想了解具体一点。

网友(2012-05-28):
good,以前用0.13um也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4-08-20):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个曲线可供参考:

谢谢分享,目前用的几种.18工艺都符合图中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