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8)

楼主(2011-05-26):
There are source clock clka (create_clock), and generated clock clkb by clka.
In pre-CTS netlist, there is network latency in clka, how this latency propagates to clkb?
In post-CTS netlist, What you need to do for this network latency?

假设有两个时钟,原始为clka,生成的时钟为clkb,
在没有时钟树的网表中,clka的network latency会自动传递到clkb上吗?clkb的latency如何描述?
在生成时钟树的网表中,如何处理network latency? clkb的latency又如何描述?

难度:3

网友:
clka network latency会传递到clkb 上,定义clkb的latency,并声明其为clka的子clock

如何处理,不明白所指,progated 阶段是实际的啊,工具算出多少就是多少啊。如楼下,切换到progated mode,network delay该多少就多少,只是把时钟定义清楚了就好可以吧

网友:
前一个是自己定义的,后一个是工具算出来的~在SDC文件中描述,前者直接说明uncertainty说明,后者通过set_propagated_clock命令。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1#正确
1)latency会自动传到clkb上
2)去掉clock network latency,让工具自己算

网友(2023-03-08):
引用 楼主:
1#正确
1)latency会自动传到clkb上
2)去掉clock network latency,让工具自己算

请问具体应该怎样算呢?从哪些方面去考虑?

网友(2025-08-17):
cts前的网表中如果不做set_clock_latency的操作,工具看不到clka定义点到clkb定义点的这段latency,clkb相关的时序预估会不太准确;
cts后的话通过将时钟设为propagated 时钟工具就会估算出clock latency了,预估的clock networ latency需要remove掉
不知道这样回答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