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09)

楼主(2011-05-26):
There are source clock clka (create_clock), and generated clock clkb by clka. how do you specify them in CTS spec file? Assume there is real timing path between clka and clkb.
clkb是clka的生成时钟,在CTS的spec文件中如何定义这两个时钟?假设clka和clkb之间的FF有时序收敛的要求。
难度:3

网友:
clka一定比clkb长啊,
create_generated_clock

那么它们无视clkb,相对clka作平。时序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如果是clka 与clkb,即跨时钟的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办,如果latency差别不大,那么就认为skew大一点而已,可能时序可以调整过来,如果差距大了,
可能要multi吧

网友:
这个没有弄过,观望中~~

网友:
create_clock 到generate_clock的delay控制为generate_clock的周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上牛,恍然大悟
设clkb 定义单元input pin as floatpin

楼主:
正确的做法其实十分简单:
在CTS的spec文件中定义 clka 是 root,clkb 为 through pin,再加上那些应该有的skew,transition,insertion delay等就好了,
其它的事CTS会给你做

网友:
这样子的,学习了,谢谢

楼主:
小网站实在靠不住啊,尽掉链子,所以我在新浪开个博客,保存自己的帖子,到那里一定可以找到我

网友(2011-10-18):
回复 网友A:

  陈版主啊,那个CTS的spec文件中怎么定义through pin啊,有这语句吗?

网友:
学习中,正在进入后端这个行业

网友(2015-08-10):
ecounter中称为through pin,ICC中称为nonstop pin。ICC中设置nonstop pin的命令为set_clock_tree_exceptions -non_stop_pins

网友(2020-03-18):
ICC                         EDI
stop pin                 leaf pin
non_stop_pin          through pin
float_pin                 macromodel
exclude_pin             exclude pin

网友(2025-08-18):
我想回答搞成一个clock group就行了。。。
还是太片面了,只能看到表象,得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