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alibre做PEX的问题

楼主(2011-05-26):
用Calibre作PEX时,提示“WARNING:As of version 2008.4,the following SVRF command is deprecated: PEX NETLIST DISTRIBUTED filename CALIBREVIEW”,这是怎么回事呢?  请教各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un pex之后,弹出 "calibre view setup" 这个对话框,设置好后,点“OK”,为什么不会出现 PIN 配置那个对话框呢?

网友:
应该是之前已经定义好了cellmap,你要是不用默认的,自己设一个cellmap,那样才会要你定义引脚对应顺序。
直接打开同一个电路的calibre view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设的话,cellmap 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网友:
回复  imefox

  自己设的话,cellmap 是在哪里设置的呢?
引用 网友C:

在你启用icfb的路径下或在user路径下会有个calibreview的文件,你用vi或gedit或nedit打开可以自己编辑,也可以删掉,重新进行calibre pex run后,会弹出框一步一步进行设置。

网友:
not my problem
命令不适用于本版本的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