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431动态阻抗怎么测试?

楼主(2011-05-26):
如下图TL431电路图和交流动态阻抗-频率曲线,DATASHEET显示频率小于1KHz的时候1mA-100mA典型动态阻抗是0.2欧姆。
请教如何测试这条动态阻抗-频率的曲线

TL431

TL431

dynamic impendance

dynamic impendance

网友(2011-06-28):
回复 楼主:

    ,简单,首先是调直流点IK=1-100mA,IK=【0-(-Vcc+2.5)】/1050欧,选择合适值调Ik=10mA,交流源从100Hz变化到10000k,测试Vac/Iac的值,就是动态阻抗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Vac的值可以用示波器测出,可是想不出来Iac怎么测出来呢?

网友:
也可以用示波器测出 有专门的电流探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啊。我们没有电流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