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边折叠式运放频率特性问题

楼主(2011-05-26):
最近在仿一个单端的折叠式运放,但是ac仿真结果很奇怪,好像多出来个零点而且瞬态仿真结果有毛刺,哪位大虾能看看这电路到底哪里有问题啊,我个人怀疑可能是相位裕度不够,但是即便如此ac曲线还是显得太奇怪了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楼主:
刚才把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偏置的问题,我在偏置电路的每一个输出(BiasN,BiasP,CasN,CasP)上分别接了一个0.1u的电容,电路就正常了,之前听导师提过要加滤波电容,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知道为什么偏执电路输出要加个滤波电容吗?下面是偏置电路的原理图

偏置电路

偏置电路

网友:
你的电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但是 "大家知道为什么偏执电路输出要加个滤波电容吗"可以说一下。

偏置输出就是给一个电压,相当于电压源,比如用二极管连接的形式的MOS。既然是电压源,当然输出电阻越小越好,但是高频输出电阻(1/gm)会变大,就不再是低阻了,并上个电容,降低高频时的输出阻抗。不是必须的,看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是偏置的输出电阻是如何影响到电路的频率特性呢?如果不加滤波电容开环的频率特性就变得很奇怪,这是怎么一个作用原理呢?
Ps:每次都是goodsilicon帮我解决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啊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还有一个问题是偏置的输出电阻是如何影响到电路的频率特性呢?如果 ...
引用 网友B:

    不懂你的电路

网友:
不是偏置需要加电容,是你的偏置电路环路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这么一说倒蛮有道理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偏置电路不稳定的了?谢谢你的回复哈

网友:
7楼正确。
并联0.1u的电容,这个电容是什么概念?
你加电容好了的原因是偏置环路的高频增益下降了,所以停振了,但电容不是这样加的。负反馈环路:NM9→NM8→PM4→PM5→NM4→NM9,作用是提供并稳定NM0,NM1,PM0,PM1的g极电压,提高PSSR,兼有启动功能,环路增益基本由PM7,NM9决定,主极点在NM9 d极,补偿的关键在这里,所以,将最左边c0移到NM8的g极和d极之间试试

网友(2015-03-01):
向你学习。。。我还是个小菜鸟

网友:
向你们学习,我还是个小小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