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1-05-26):
有一个FPGA,要求工作在100MHZ,但是实际它只工作在90MHZ,在只改变布局布线,保证电路功能的情况下,修改下面代码,使其工作在100MHZ。
module count_64(rst,clk,start,count)
  input clk,rst,start;
  output  count;
  reg [63:0] cou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0)
      count<=0;
    else
      if(start==0)
        count<=count+1;
      else
        count<=0;
  end
endmodule

网友:
就这点东西,100M都跑不上?

网友:
64bit的累加器,的确有点狠。改成用FPGA内自带的标准累加器吧。

网友:
分两级计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