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B类输出级偏置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1-05-26):
在一些论文里看到这种AB类输出级偏置电流这样算
假设I b1=I b4=I b2=I b3=I,I in1=0,I in2=0
W 4/L 4=2(W 3/L 3),W 8 /L 8=2(W 7/L 7)
这样,M 3和M 4,M 1和M 2同为一个栅源电压;同理,M 7和M 8,M 5和M 6也同为一个栅源电压,若
I ds1=m I I ds5=m I 则
W 1/L 1=m(W 2/L 2), W 5/L 5=m(W 6/L 6)

不太明白这个计算过程,W 4/L 4=2(W 3/L 3),W 8 /L 8=2(W 7/L 7)时候,必然有M 3和M 4,M 1和M 2同为一个栅源电压吗?这个成立的条件是M8和M4平分电流,可是M8和M4必然平分电流吗?我仿真了一下,没有调出来。这里还假设 I ds1=m I I ds5=m I  刚开始设计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比例关系呢?刚开始设计时如何保证这个比例关系啊?
请大家指教
另外,这个图是从一篇论文截的,输出N管明显错了 ,汗

楼主:
    关键问题是如何让电流在那两条支路中平分。
解决的办法是让两条支路的输出电阻相等,至少接近,电流自然就平分了。有些具体的方法,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在一些论文里看到这种AB类输出级偏置电流这样算
假设I b1=I b4=I b2=I b3=I,I in1=0,I in2=0
W 4/L 4=2 ...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是如何让电流在那两条支路中平分。
解决的办法是让两条支路的输出电阻相等,至少接近,电流自然就平分了。有些具体的方法,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在一些论文里看到这种AB类输出级偏置电流这样算
假设I b1=I b4=I b2=I b3=I,I in1=0,I in2=0
W 4/L 4=2 ...
引用 楼主:

Ib1=Ib4
    M7/M8=0.5*Ib2/Ib1
    M4/M3=0.5*Ib2/Ib4

M5/M6=M1/M2=K. 则 Iout=K*Ib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理论还是M4,和M8平分电流,而我的问题也正是为什么会平分电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很多classab 输出都是用这种悬浮电压源去偏置,但是关于这两个管子如何分电流,一直想不通,必须要平分吗?不平分就没法偏置吗?请高手指点一下。除了调M4和M8的宽长比,我不知道该怎么分电流

网友:
不需要平分,各自走多少电流由out的电流负载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彻底糊涂了,很多资料讲这个结构是决定静态时候,输出级的偏置电流

网友:
举个例子,VO短负载很重,比如接个小电阻,哪么M1的gate就会拉低,自然m8的电流大于m4。但是这个偏置结构的好处就是m5管子的电流是限制住的,应为m5和m6形成了镜像!

网友:
学习一下跨导线性环

网友:
这个两路电流平分指的应该是静态时,即交流输入为0时,两路平分电流,并且两路分的电流与IB1和IB4电流有关,IB1应该等于IB4,M 3和M 4,M 1和M 2同为一个栅源电压意思是近似栅源电压压相等,MI的栅源电压电压
VGS1近似=VGS2+VGS3-VGS4,差不多近似相等,当然没有绝对的相等,M5的栅源电压求法类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构成CLASSAB,就可以减少输入波形到输出波形交越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明白,1 为什么静态时平分电流?
                  2  为什么vgs近似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是只是针对三极管的吗?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楼主:
有没有很懂的高手啊

网友:
    这里面只要保证了IB1=IB4 M8,M4分别与M7,M3成比例,流过M8,M4的电流就相等,为1/2IB2=1/2IB1
size再取一般,当然VGS就相等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自己 写公式推倒,保证做到需要的匹配后,就有类似的结果。

要忽略衬偏效应。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我看很多classab 输出都是用这种悬浮电压源去偏置,但是关于这两个管子如何分电 ...
引用 楼主:

    已经讲过了,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平分电流我已经想明白了。我想再问一下,A,B两点是一个极点吗?怎么证明啊 ?谢谢回复

网友:
可以说是一个极点,AC时,这两点可以认为连在了一起,因为如果设计合理,这两点的AC信号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2021-11-25):
比例应该算错了,电流比等于w/l之比,这样Vgs才相等

网友:
把Iin1,Iin2断开,各管子保持比例,自然就会平分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