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pex时的cellmap

楼主(2011-05-26):
run pex之后,弹出 "calibre view setup" 这个对话框,设置好后,点“OK”,不会出现 PIN 配置那个对话框。 应该是之前已经定义好了cellmap,可是我不想用默认的。  如果想自己设 cellmap的话,在哪里设呢?

网友:
在/home/user/下面有个calibre view的cellmap文件,把它删掉,重新run pex后就会有PIN 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你说的做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太谢谢你了!

网友(2011-11-07):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按照您说的方法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网友(2012-08-0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自己cellmap怎么自己配置呀?

网友:
同问,cellmap按什么规则来写?

网友:
cellmap 文件在foundry提供的calibre/xRC文件件下面有。

网友:
赚点分这么难?一个软件几百分

网友:
呜呜呜 没分了  呜呜呜 没分

网友(2017-07-28):
    怎么我删掉/home/user/下面的cellmap文件后,还是没有PIN的配置,PEX run完又在/home/user/下生成一个新的cell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