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跪求』Calibre 2008 license问题的解决

楼主(2011-05-26):
我的Calibre2008版本是从别人的服务器解压缩到自己的RHEL5.5里面,然后从本论坛下载了MentorKG2008,然后按照说明,先将机器的时间改为2008,然后按照
mentorkg
-h
000c294285ad
-all
-maxlen
-1
-o
license.dat
将生成的license.dat中前面添加两行:
SERVER localhost.localdomain 000c294285ad  27001
DAEMON mgcld /eda/Calibre2008/ixl_cal_2008.1_20.15/lib/mgcld
(其中000c294285ad是我在linux下面用/sbin/ifconfig得到的eth0的mac)

然后运行./bin/lmgrd -c ./license.dat  就出现下面的错误
...........................
21:00:15 (mgcl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1:00:15 (mgcld)        ==>INCREMENT znurfl mgcld 2038.010 10-jan-2038 0 \
         EDC8D0BAF90E5444E230 VENDOR_STRING=5FE61E2C HOSTID=000c294285ad \
         SUPERSEDE ISSUER=EFA_2008 NOTICE="Licensed to xyz @ " ck=57 SN=17397
21:00:15 (mgcl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1:00:15 (mgcld)        ==>INCREMENT znvhdl mgcld 2038.010 10-jan-2038 0 \
         3DB8400A6CDCB2AA1E7D VENDOR_STRING=182B162C HOSTID=000c294285ad \
         SUPERSEDE ISSUER=EFA_2008 NOTICE="Licensed to xyz @ " ck=57 SN=17397
21:00:15 (mgcl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localhost
21:00:15 (mgcl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21:00:15 (mgcl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21:00:15 (lmgrd) mgcl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21:00:15 (lmgrd) mgcl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21:00:15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21:00:15 (lmgrd)
21:00:15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21:00:15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21:00:15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21:00:15 (lmgrd) ./calibre.dat
21:00:15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21:00:15 (lmgrd)

已经连续搞了好几天,只要在安装目录下执行./bin/lmgrd -c ./license.dat  就会报上面的错,是不是我的license生成有问题,还是calibre2008版本有问题,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
where is the attachment

楼主:
生成的log文件就是类似于上面的运行的信息,一直都搞不定

楼主:
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
谁能帮忙一下?

网友:
如果自己用的话,LM_LICENSE_FILE 变量直接指向license.dat文件呢?

楼主:
我的LM_LICENSE_FILE, MGLS_LIC_FILE, CDS_LIC_FILE都是指向各自的License.dat,没有用什么类似的5280@localhost,cadence可以用,但calibre2008就不行,只要是运行calibre下的lmgrd -c license.dat就报错。郁闷

网友(2012-03-21):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但是我曾经好用过!lmgrd  我没有用calibre的不行,而是用cadence的lmgrd就可以。但是后来再生成LIC的时候就不行了!
而且 设置LM    环境变量也是不好用呢!cadence就可以直接 设置CDS_LICENSE_FILE

网友(2014-01-14):
facing similar error pls help out

网友:
同样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木有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13版的试试?论坛里有crack程序。

网友:
我正想装呢

网友:
没想到这么难

网友(2015-09-22):
我也是啊,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