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使用流水线设计32位计数器

楼主(2011-05-26):
请问可以分成一个2位,一个30位的吗?
我怎么感觉这样达不到32位呢?

网友:
当然可以啦,先计2位的话,没四个周期产生一个信号,作为后一级30bit计数器的使能信号,计满一圈的时间就是2^32了哈。

网友:
这样分的流水效率不是很高。推荐16,16或者17,15这样的结构。

网友:
还可以增加多周期约束,这样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
写代码的时候直接把结果多打一拍,DC综合的时候对这个寄存器用pipeline,DC会自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