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中对UWB脉冲产生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1-05-26):
对于我来说,现在正在做的本科毕业设计是 基于UWB无线通信的脉冲电路发生设计。
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在用Multisim10 来进行仿真。
       首先采用的雪崩三极管的雪崩电路,但是却总是找不到比较适用的雪崩三极管。最后采用2N2369A 进行仿真,单个的管子仿真时,波形勉强。但是级联了3个就不行了,这是不是和采用的三级管有关?
       2N2369A是雪崩三级管吗?
      采用阶跃恢复二极管时,Multisim10也是找不到对应的管子,又是无法仿真。那些是高手有关经验,给个建议?谢谢!
       再次采用ADS软件,但是初次使用,不知道对于二极管的那么多的参数设置没有一点头绪,希望大侠们,给一个方向,给条路?谢谢!

网友:
ads 里面的器件库里有 srd 管子

网友(2012-04-15):
真的有SRD管子吗?
能不能具体谈谈怎么做?

网友(2015-09-11):
有木有ADS数字电路、通信电路仿真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21-06-29):
avalanche triode - last 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