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虾们能不能在IP上方走线

楼主(2011-05-26):
想请教各位大虾,因为走线需要,我想在floorplan的时候,在IP上方create一条和VDD相连的线,不知道可不可以,因为PR的时候看不到IP核内部的金属层,这样会不会造成DRC错误或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route blockage 就可以走啊。

网友:
1)要有可以走线的layer
2)要同IP设计确认你走的线是什么线 (有干扰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layout的时候看不到IP用的是哪几层金属,在Virtusuo里也看不到的,我主要想create一条path连接IP的VDD和电源环,同时这条path又把IP的pin覆盖住,起到屏蔽作用,但是这样势必会使这条path有一部分在IP上方,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如果你有完整的GDS,应该什么都看得到。你要查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create你的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