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entaurus vD-2010.03 安装

楼主(2011-05-26):
运行lmgrd老出现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愁死我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求解释

网友:
我也不是高手,我遇到的时候是这样解决的:首先查看进程中是否运行着lmgrd,若有就杀掉,然后再重启lmgrd;或者重启工作站(不推荐,呵呵);如果两种方法都不行,那就是license有问题,嘿嘿,你懂滴。

网友:
Licensing serving error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for source of the problem (Licensing Support at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can assist with general license server issues):
Could not open TCP port – try a different port number, or bring up the server as root.
Hostid is not correct – recut the license file with a correct hostid.
Hostname is not correct – edit the SERVER line in the license file to correct hostname.
Missing license feature – Check with Synopsys Sales if the customer is entitled to this feature. If yes, Sales needs to recut a license. If not, Sales can query the customer whether they want to purchase this feature.
SSS error – run sssverify on the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integrity feature (SSS) is now required, and will produce a hard error if there are problems.

网友:
Licensing serving error :
Check the license log file for source of the problem (Licensing Support at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can assist with general license server issues):
Could not open TCP port – try a different port number, or bring up the server as root.
Hostid is not correct – recut the license file with a correct hostid.
Hostname is not correct – edit the SERVER line in the license file to correct hostname.
Missing license feature – Check with Synopsys Sales if the customer is entitled to this feature. If yes, Sales needs to recut a license. If not, Sales can query the customer whether they want to purchase this feature.
SSS error – run sssverify on the license file.  The license integrity feature (SSS) is now required, and will produce a hard error if there are problems.

楼主(2011-07-06):
已经成功安装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1-08-18):
change the number from 27000
to 27020
it works for me ............

网友(2012-01-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謝謝了,我也正需要

网友(2012-05-10):
再次安装,运行lmgrd提示:
。。。。。。。。。。。。。。。
0:18:47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0:18:47 (snpslmd)
0:18:47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0:18:48 (lmgrd) snpslmd using TCP-port 45758
0:18:48 (snpslmd) Serving features for the following vendor names:
snpslmd  CADABRA  EPIC  ISE-TCADd  TE_CATS  adalmd  anagram  archprod  avantd  chrysalisd  everest  hscd  innologd  la_dmon  leda  metasoftd  nassd  numeritchd  saber_dmn  sandwork  sigmacd  slat  snpsOEM1  snpsOEM2  snpsOEM3  snpsOEM4  snpsOEM5  snpsOEM6  snpsOEM7  snpsOEM8  snpsOEM9  ssilmd  synopsysd  tmald  vcsd
00:18:48 (snpslmd) ------------------------------------------------------------------
00:18:48 (snpslmd)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00:18:48 (snpslmd)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00:18:48 (snpslmd) This feature is required to 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00:18:48 (snpslmd)
00:18:48 (snpslmd) ------------------------------------------------------------------

一直等待,无法进行下去,求高手解决
我找不到TE_CATS
还说什么case sensitive
INVALID license file fingerprint 不知怎么enable other keys in your license file.

网友:
不管它, 在此运行GENESISe 能出:

网友:
小兴奋一把,可接下来会是怎样呢??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