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整流的问题

楼主(2011-05-26):
呵呵,问到比较菜,望指点
比如我们用的交流电,直接整流,再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是有效值220伏吗?
还是是平均值0.9*220啊?还是其他啊?

网友:
的确菜,这个值与负载有关,你看看电路原理吧。或者直接百度全桥整流。

网友:
这个得看你用的是什么整流方式?晶阐管整流?二极管整流?IGBT的PWM整流?

网友:
应该300多伏吧

网友(2011-07-19):
这个问题需要你好好学习了。

网友:
交流电压直接作用于负载时,电压随时间从零到最大值不断变化,那么有效值肯定低于最大值,约为最大值的0.707倍。
也就说实测AC220V的电压其实他的峰值是220÷0.707≈311V

    整流后电压仍然随时间从零到最大值不断变化,但有了滤波电容后,情况就不同了,当电压瞬时值大于某个值时,
电源除了向负载提供能量外,还将一部分能量储存于电容器。
当交流电电压瞬时值小于电容器两端电压时电容器向负载放电,即负载两端电压保持与电容器两端电压基本相等。

    所以如果在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交流电整流滤波后电压大概是300V左右。
假如电容器容量足够大和放电电流很小的场合下可以达到交流电的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