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0)

楼主(2011-05-27):
assume in pre-CTS SDC, clock uncertainty for setup contains pll jitter + clock tree skew. How do you set clock uncertainty for hold, and how to modify it to post-CTS sdc?

假设在pre-CTS的时序约束中,setup的clock uncertainty是由PLL jitter和clock tree skew两部分组成,那么
1)pre-CTS的时序约束中,hold的clock uncertainty是什么?
2)post-CTS的时序约束中,setup和hold的clock uncertainty要做什么样的修改?
难度:2

网友:
1) hold uncertainly = pll jitter + clock tree skew +lib_hold
2) post-CTS 后,hold uncertainly = pll jitter +lib_hold
setup 好像也是如此

网友:
post-CTS   hold uncertainly = skew

网友:
1) hold uncertainly =  clock tree skew 因为hold time 分析是针对相同时刻的时钟跳变沿,所以pll jitter对lanch 和capture 的clock是一样的 ,不需要  +pll jitter
2) post-CTS 后,对于hold time分析,因为时钟树传播延迟确定了,所以lanch 和capture 的clock之间不存在uncertainly了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的回答倒提醒了我,不仅jitter不能忽略,而且check的时候得算上2倍,因为虽然来自同一个时钟源,但是最坏情况是clk1先达到一个jitter值,clk2后到达一个jitter值,这样就是2倍jitter值了,也就是要求时间得加上2倍的jitter来算slack,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

楼主:
1) hold uncertainly =  clock tree skew
2) post-CTS 后,对于hold time分析,因为时钟树传播延迟确定了,所以lanch 和capture 的clock之间不存在uncertainly了吧
引用 网友B:

所有回答正确,请问对于post-CTS 后,对于setup time分析,uncertainly怎么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uncertainty=jitter ?

网友:
post cts 没有uncertainty了,clk skew 应该就是之前的uncertainty了顶多加个ocv参数,个人认为

网友:
post cts  uncertainly=jitter  把原先的uncertainly减去clk skew 在进行STA

网友:
2) post-CTS 后,对于setup time分析,uncertainty=jitter

网友:
学习了,这个对我很有用

楼主:
4#加14#的回贴,就是标准答案

网友(2011-11-01):
1) hold uncertainly =  clock tree skew 因为hold time 分析是针对相同时刻的时钟跳变沿,所以pll jitter对 ...
引用 网友B:

如果postCTS后没有uncertainty了.那为什么我们设的uncertainty值在优化时还是有效呢?

网友(2019-09-27):
太多不足需要继续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0-04-25):
因为hold是同沿检查,所以jitter对与hold没有影响,pre_cts ,hold uncertainty=clock skew,post_cts由于时钟树确定了,hold就不存在uncertainty的问题,对于setup uncertainty也只存在jitter一项

网友(2023-09-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jitter定义就是两个时钟周期之间的差值,所以不需要用2倍的jitter来表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