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极零点分析 出现warning

楼主(2011-05-27):
******   pole/zero analysis
**warning** underflow 1 time(s) in pole/zero analysis
**warning** underflow 1 time(s) in pole/zero analysis
**warning** underflow 1 time(s) in pole/zero analysis
**warning** underflow 1 time(s) in pole/zero analysis
.............
   input =  0:vin1          output = v(6)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real            imag            real            imag
-4.77573x       0.              -760.081k       0.
-468.830x       0.              -74.6166x       0.
-492.670x       0.              -78.4108x       0.
-8.63344g       0.              -1.37405g       0.
-14.3726g       0.              -2.28748g       0.

       zeros (rad/sec)                 zeros ( hertz)
real            imag            real            imag
-503.296x       -588.089k       -80.1021x       -93.5973k
-8.08488g       446.764k        -1.28675g       71.1047k
-81.1766g       58.4049g        -12.9197g       9.29542g
-81.1805g       -58.4014g       -12.9203g       -9.29488g
198.490g        0.              31.5906g        0.

  ***** constant factor = 163.465n

这些 warning 是什么意思? 打印的极零点的值还准不准确?

网友(2011-09-13):
我也遇到了啊
而且这个复数极零点怎么出现啦 。。。 折叠共源共栅OTA的
      poles (rad/sec)                 pole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12.4336x         0.             -1.9789x         0.
   -3.9217g        -3.9342g      -624.1544x      -626.1489x
   -3.9217g         3.9342g      -624.1544x       626.1489x
   -7.9060g         0.             -1.2583g         0.
  -11.9800g         0.             -1.9067g         0.
  -12.4184g         0.             -1.9765g         0.
  -16.3111g         0.             -2.5960g         0.
node=vid      real= -3.8509E-16 imaginary=  1.3490E-16
**warning** underflow   1 time(s) in pole/zero analysis
      zeros (rad/sec)                 zeros ( hertz)
**********************************************************************
    real            imag            real            imag
   -3.8427g         6.8541g      -611.5911x         1.0909g
   -3.8427g        -6.8541g      -611.5911x        -1.0909g
   -7.5648g         0.             -1.2040g         0.
  -11.9473g         0.             -1.9015g         0.
  -16.3085g         0.             -2.5956g         0.
  236.1106g         0.             37.5782g         0.

网友(2013-12-20):
依然無解啊

网友(2016-01-24):
I don't understand it.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