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运放的GBW和相位裕度都增大?

楼主(2011-05-27):
设计的全差分运放的GBW=100M左右,P.M.=20deg,当调节米勒电容让GBW增大时,P.M.就会减少,增大P.M.时,GBW就会减少,那如何让两者都增大呢?

网友:
看看你的load的pole是多大?你需要把load的pole也往外推,加大miller级的gm.

网友:
分析公式就能知道了

网友:
增加gm的同时调整补偿电路保证足够的PM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会带来的影响是P.M.会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增加零点呢~~~能不能谈谈具体的方法,你说的加零点是在第一级还是在第二级啊?

网友:
呵呵,还真的没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考虑只加了密勒补偿电容的运放,增加第二级运放的gm可以提高低频增益,主极点也同时向原点移动,但是次极点和右平面极点都往原离原点方向移动,此举同时增大了带宽和相位裕度。

    考虑加了密勒补偿电容和电阻的运放,把右平面零点移往左平面来抵消次极点,增加第二级运放的gm可以提高低频增益,主极点也同时向原点移动,但是用到的密勒补偿电阻Rz更小了,所以多出的极点1/RzCc(成为了次极点)往远离原点的方向移动,同时增加了带宽和相位裕度。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根据公司,output pole=gm/CL, dominant pole=1/(Av-1)Cmiller, 加大Gm 之后反而将output pole 推出去咯,而且将gm/Cmiller的那个右半平面的zero也推远咯,注意我说的gm是miller级的gm,而不是input pair 的g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gm的影响对miller是很大的,不过也要注意因为mos本身也有parasitic,gm也不能无限增加,因为会引入Cgs,Cgd,

网友:
很好,学些了

网友:
在加一级输入差分对,漏极接到输出,gbw,pm都上去了。只是输出幅度稍小点。试试下。

网友(2011-08-04):
我是有多菜 一点都看不懂啊

网友:
增加Gm,增加功耗

网友(2012-07-18):
又见高手分析问题,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5-10-08):
这么多。。。怎么下啊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E:

   麻烦问一声, 这是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2016-07-28):
现在做着看别人5年前做的东西

网友(2017-03-21):
学习了,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3-03-24):
2023了,西电研一菜狗,遇到问题搜到了这篇十几年前的帖子,泪崩,希望10年后我也能成为诸位大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