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lint200904安装时遇到问题,求解

楼主(2011-05-27):
在使用lmgrd启动license时出现以下错误
/usr/software/novas/nLint200904/platform/LINUX/bin/lmgrd: relocation error: /usr/software/novas/nLint200904/platform/LINUX/bin/lmgrd: symbol errno, version GLIBC_2.0 not defined in file libc.so.6 with link time reference
使用的系统是redhat5,是否是nlint不支持该系统。
有同学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求解,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I also encounter this problem, any one can help?

网友(2011-08-23):
回复 楼主:

    换个linux系统吧

网友(2011-10-06):
Internet上曾看過類似的問題 http://www.linuxquestions.org/questions/linux-software-2/lib-libc-so-6-version-glibc_2-4-not-found-560178/
或許可以安裝Redhat AS4 試試
我正準備要安裝nLint 200904在Redhat AS4說
如果可以安裝成功,我再來回報吧

网友:
HEN HAO HEN HAO

网友:
GLIBC版本低了,要么升级RedHat内核,要么直接升级RedHa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