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为什么要跑操作系统呢?

楼主(2011-05-27):
RTRTRTRT,
我是个菜鸟,
好多书上都介绍诸如Linux,Wince等操作系统,说要移植等
为什么ARM需要跑操作系统呢?
直接把它当作单片机来实现功能不一样吗?
求解。

网友:
操作系统是用来管理软件和硬件用的,因为管理的需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所以,一般的单片机因资源太少,是不适宜使用操作系统,而ARM具有使用操作系统的资源,使用操作有它的便利性。如果没有像XP那样的操作系统,你将如何使用电脑?
把ARM作为单片机来使用是可以的,它本身就是但片机。不使用操作系统,但开发的项目较大时,不方便。你可以试一下(看看工作量有多大)

网友:
两点:一是,arm类似是cpu,因此可以有操作系统。
而是:如果你的电脑没有炒作系统,你要开发个游戏,会不会觉得无法下手?

网友:
就这么几个回答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很清晰的框架。。。

网友:
首先,如果你乐意,可以把ARM当作一个超级单片机来用
但是,没有操作系统的话,很多复杂的功能是没法实现的
比如iphone,娱乐、时尚、好玩,这么丰富多彩的功能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

网友:
1.根据项目需要,以及产品的定制决定的。(需求确定)
2.ARM属于中高端芯片,不跑操作系统有些浪费CPU资源(资源上面确定,如果我需要不了那么多的资源我何必要用ARM那,我选择其他的,如51,AVR,PIC,MSP等)
3.为了满足我们想要完成的特定功能,不要操作系统也可以,不过不会得到什么有用的价值。
4,用了操作系统减轻我们开发的负担,开发周期等。
5.完成一个功能后,不用考虑漏洞百出,无法解决维护工作。

网友:
你可以不用操作系统。

网友:
软硬兼施才能把功能实现。就像电脑

网友:
arm中资源太丰富了,不用操作系统很难有效的管理和使用.

网友:
操作系统才能显出它的优势。

网友:
完全可以裸奔啊如果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