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应该统一上存文件的大小

楼主(2011-05-27):
如果统一,大于4M的积分会高。应该同一,如4M。不符合的,降低积分如单个的下于4M的给份,不是单个的而小于4M的
不给份。

网友:
现在刚改的记分册率和你说的类似,但是小于4M的扣2分,毕竟会有很多文档是小于4M的

楼主:
是否4M不重要,只要选择一个合适数字。问题是4-6M这就有漏洞了,一个几十或更大的文件,以4.5M为单位,就可以多出很多个文件,我意思是大于4M或6M的,就以4M或6M为单位分割。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分太多的等级给分。重点在最后一个。

网友:
文件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别人有用,扣分不要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