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内存条中DDR PHY在何处?

楼主(2011-05-27):
想到了一个问题,搞不明白想问问大家?
DDR内存条上,那个DDR PHY体现在何处呢?

网友(2011-06-27):
数字逻辑与pad之间的模拟电路

网友(2012-03-27):
内存条中一般没有DDR PHY, DDR PHY在CPU这一方,多数情况下是memory controller的一部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处在Memory Controller 与 DDR CHIP之间,包括DDR IO和一些用于处理DDR特殊时序需求的逻辑

网友:
DDR的Controller与PHY被集成在CPU这边~~~~

网友:
DDR PHY集成在控制器那边,哪有独立的.

DDR Memory当然也集成了PHY

网友(2012-06-10):
PHY应该是 controller和memory都有,不过这都是在chip里面,你如何看得见?一般来说,这种IO,都是对称的,一边有什么,另一边也是有的。

网友:
PC机的一般在北桥吧。

网友:
说法不一致啊,我了解的memory颗粒里同样有phy的逻辑的

网友(2012-07-15):
DDR的颗粒内是有PHY模块的,不然信号怎么能跑那么高呢

网友:
在RTL的環境裡頭,通常可以看到分開的二個設計。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

网友(2012-10-30):
解惑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ddr这个东东。有没有谁有ddr phy的文献

网友:
一般指的都是CPU这边的 作为控制器的一部分,主要完成借口时序的调整

网友:
好像一般就是在DDRC里面的,我记得altera是有自己PHY的

网友:
哥们,搞清楚PHY就什么就行了,就是设计到了高频以后,他必须有物理模块,因为芯片与外界通信要板级设计,加上PHY以后,对PCB就要求不苛刻了,其实也就是一些PLL,时钟恢复,数据时钟调制等。

网友(2015-08-20):
不同的厂家做法是有不一样的,有的phy是纯数字逻辑。还有的是数字加模拟。
位置就是放在ddr controller和ddr颗粒之间。

网友(2022-05-13):
DDR PHY 不在内存条上,而是在CPU端,

网友(2024-11-09):
学习了,PHY就是存在于cup 和memory的接口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