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视频转换器的问题

楼主(2011-05-27):
我要把数字RGB转成S-video信号,是不是就是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的过程 是不是就是我用一个DAC就行?还有 数字RGB是24bit,是不是, 我用24bit的DAC就行 但是 我看一般的DAC都是8bit 10bit 和18bit的,这里的8bit 10bit 和18bit指的是输入端口?
菜鸟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11-06-29):
只需要用一个视频专用的DA芯片即可。TI多得是,慢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