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安装 启动界面卡死

楼主(2011-05-27):
请问各位大侠,在rhel5.6 5.4 下安装ic61 启动界面就卡死。
用虚拟机7.1

试了多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解决类似问题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不加后台运行看看,encounter就是这样的,就是不要加&

楼主:
不是encounter,是cadence ic6.1
也不能确定是license问题。如果用rhel6.0的环境就可以顺利启动并正常使用。

网友(2013-04-29):
回复 楼主:

    不一定是卡死。Cadence我听说的启动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25分钟,这个过程中,电脑处于卡死状态,表也不走了。但是耐心等待,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