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寄生电感的影响

楼主(2011-05-28):
由于功率管要过大电流,bonding wire上比较小的寄生电感都会引起比较大过冲和震荡。
请问各位工业界的大牛,除了多个PAD并联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牛解答

楼主:
没有人理我啊!!!!

网友:
1.减小如你所说的寄生电感,可以让芯片尽量靠近封装的管脚来减短bonding长度;
2.减小powermos寄生电容,跟layout有一定关系,但很多时候没办法;
3.减小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让poewrmos慢慢打开,或者逐步打开,总之是减小寄生电感上面电流的突变,这个方法效果明显,但是效率会受一定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网友(2011-10-0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VIN PAD的寄生电感存在过多毛刺,造成EN信号出现误判,无法实现slow start。现在的想法是POWER HS NMOS与VIN连接的一端直接从顶层厚金属拉bonding出去,不做专门的PAD。同时优化Driver的比例,减小驱动能力。

网友:
膜拜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拉PAD为啥?减少电容么?

网友:
snubber电路
或者对driver进行blanking

网友(2013-04-17):
回复 楼主:

    想请教下您这个问题最后怎样优化的?您有从电路上优化的方式么?

网友(2016-05-26):
大神们 我想请教下如何测量高频下电容产生的寄生电感?能否用矢量网络分析仪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