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提取spe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提取spef文件的时候需要一个*.cap文件,但是我找了工艺库文件,没有这样的文件,请问通过什么文件可以产生这个文件,
还有就是*.clf文件是什么文件,具有什么作用??

网友(2011-07-26):
.cap文件是encounter中做RC extraction产生的,第一个就是.cap文件

网友:
*.clf  是Astro、Milkyway用的一种描述文件,

主要是描述antenna信息, port信息等,有点过时了,和spef没关系

ICC以后基本上全是tcl 文件,

如果是STARXT 抽取spef,需要ITF/NXTGRD 文件, 问fab要,肯定有的
有了ITF 可以产生NXTGRD 文件,不过时间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