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位大虾了解credit-based flow control(两个时钟控制的加减计数器)

楼主(2011-05-28):
具体问题如下:有两个节点N1和N2,分别工作在两个时钟域CLK1和CLK2,设计一计数器工作在CLK1,若N1向N2发个数据则计数器减1,若N2向下级比如N3(工作在CLK3)发个数据则通过向N1返回一个credit使计数器加1,该如何设计实现这个计数器,这是基于credit的流控机制。那位高手能提示一下如何设计这样的计数器,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问题可简述为CLK1控制计数器减,CLK2控制计数器加,但CLK1和CLK2为异步信号。

网友:
参考74HC193芯片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74HC193的加计数时钟为上升沿时,减计数时钟必须为高才实现加计数,对减计数也有类似约束。这里的条件是加计数时钟和减计数时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一个上升沿,持续时间为各自时钟域的一个周期,而其他时间都为低电平。可能加计数和减计数时钟的上升沿同时到来或者相隔很短的时间,这时候74HC193就满足不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