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全局时钟输入

楼主(2011-05-28):
请问一个外部时钟信号经全局时钟端输入到内部,然后调用2个DCM产生2个不同的分频信号,咋个做呢。综合的时候老实报错:
ERROR:NgdBuild:462 - input pad net 'CLKIN_IN' drives multiple buffers:
是不是一个全局时钟输入不能调用2个或者以上的DCM?

网友:
先调用一个ibuf, 然后再调用一个bufg, 时钟信号经过这两个驱动器之后再进入DCM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解决了

网友(2013-07-03):
可以调用级联的d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