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查看wire load model?

楼主(2011-05-28):
用report_design
   report_wire_load

都不能报出,显示“No wire loading specifie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是同样的结果,No wire loading specified .

我用的是smic库,同样的命令对TSMC库是可以的

网友:
难道真的是lib有问题?!

网友:
smic有些库里面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wire load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大可能是你没有把库文件load进来,DC是在读入设计时把把library load 进来。你可以试下读入设计之后再用上述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跑完综合后,再用report_wire_load的,而且我用list_lib是可以把读入的库列出来的。

网友(2013-04-26):
或许lib就真的没给这个信息!

网友(2024-12-30):
tsmc 的 lib 有,smic 的确实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