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quartus软件点击 “start compilation”之后会有一个“analysis & synthesis summary”,它会告诉你芯片资源占用情况,比如用了多少逻辑,寄存器等,我想问的是这个资源占用就是综合后设计出的电路(未布局布线之前)所使用的资源吗,还是以后的流程也需要资源呢?最好解释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综合后的LUT 数目,
布线有可能需要时钟树,FPGA内部有专门的时钟通道;但跟你这些逻辑单元数目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综合之后对资源的影响就很小,甚至基本没有。

网友:
布线的时候如果时序比较紧张,布线工具可能会进行节点复制,这样也会导致资源有一些变化,但是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