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jazz工艺的安装

楼主(2011-05-28):
请教下jazz的安装过程,按照它的说明,需要生成一个jazz.cshrc的文件,该文件中有一行是“seteven per5 full path to execute”不晓得这个应该指向哪里,知道的回个话哈,谢谢

网友:
我也没有安装起啊,照着那个安装说明都安装不上,惭愧!
兄弟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QQ:32313339

网友(2011-07-13):
你的 perl 命令在哪里 就指向哪呀 一般在 /usr/bin/perl

网友:
当初也整过,需要把你perl的路径设置一下。

网友:
setenv PERL5 /usr/bin/perl

如果没有perl,装一个;
perl再哪里?  which perl 会告诉你,如果路径不是这个,改成which perl指出的路径

网友(2012-03-02):
3,5楼回答正确

网友(2013-11-21):
回复 楼主:

   请问你jazz安装过吗?能帮帮忙吗?也遇到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知道jazz工艺库安装吗?有些问题想请教下,可以吗?谢谢了。

楼主(2014-02-17):
遇到一个问题:
在安装完成后,在icfb 串口弹出“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artist_link.il"”错误,大家有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