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谁用过TSMC和SMIC的同一代工艺吗?

楼主(2011-05-28):
老板说SMIC的工艺不如TSMC,我是新手,没流过几次片,想听听大牛的意见~

网友:
SMIC 价格低。如果你的设计得比较完善,SMIC跟TSMC没啥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样的版图,SMIC的性能会不会比TSMC要差一些呢,比如寄生电容这类的参数~

网友:
都只是听说T比S好,具体不知道

网友:
用过TSMC的,大家都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许多大公司都是同个mask 投tsmc, smic, GF, UMC.

仅仅是性能都差不多。区别基本上是二阶效应了,比如说 esd 不一样,metal 厚度不太一样,或者是device mismatch sigma 不一样

网友:
工艺的稳定性应该排在最前位,不要跟我说这次良率98,下次就成88,更烂的还有不小心变成58的。就像楼上说的用过TSMC你会发现也就这样,但是放弃它吧又找不到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