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让spectre使用hspice的model

楼主(2011-05-29):
你是否在网上down一个spice model,却不能用spectre仿真? 其实你可以!

1. 你可以使用spectre v7  , 可以直接仿真hspice 网表,就像hspice那样!   输入spectre xx.sp 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改动!

2. 你只有spectre v5, 使用:  “ spp  -convert < bjt.lib ”把hspice的model  bjt.lib转换成spectre model,结果显示在屏幕上,使用: “ spp -convert <bjt.lib  > bjt.scs ” 把转换的结果写到文件bjt.scs, 最终你可能需要修改bjt.scs中引用文件包含的文件名称才能使用。 spp是cadence自带的命令,可以转换hspice的netlist、model成spectre格式。

网友(2011-12-01):
下载了许多的models可是苦于没有spectre的,终于找到方法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2-11-04):
楼主可知道如何把spectre model转成hspice model?

网友(2013-08-20):
谢谢,定一个,我正需要

网友(2014-05-07):
回复 楼主:

我使用这个命令,但是报错,转换不了!敢问大侠,这是怎么回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请问下你是如何将spice格式转化为spectre的?是直接改的吗?麻烦请看下我这个:
.SUBCKT ndd01n60 1 2 3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 Model generated on Jan 8, 2013
* MODEL FORMAT: SPICE3
* Symmetry POWER MOS Model (Version 1.0)
* E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
* Node 1 -> Drain
* Node 2 -> Gate
* Node 3 -> Source
M1 9 7 8 8 MM L=100u W=100u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M:
* The voltage-dependent capacitances are
* not included. Other default values are:
*   RS=0 RD=0 LD=0 CBD=0 CBS=0 CGBO=0
.MODEL MM NMOS LEVEL=1 IS=1e-32
+VTO=3.79705 LAMBDA=0.00698073 KP=1.65186
+CGSO=1.6023e-06 CGDO=8.14746e-09
RS 8 3 0.0001
D1 3 1 MD
.MODEL MD D IS=1.22568e-09 RS=0.0513342 N=1.5 BV=650
+IBV=0.00025 EG=1 XTI=3.90422 TT=0.0001
+CJO=3.30513e-10 VJ=0.5 M=0.723355 FC=0.5
RDS 3 1 1e+10
RD 9 1 7.9
RG 2 7 6.7
D2 4 5 MD1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1:
*   RS=0 EG=1.11 XTI=3.0 TT=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1 D IS=1e-32 N=50
+CJO=1.25109e-10 VJ=0.5 M=0.9 FC=1e-08
D3 0 5 MD2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2:
*   EG=1.11 XTI=3.0 TT=0 CJO=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2 D IS=1e-10 N=0.4 RS=2.99999e-06
RL 5 10 1
FI2 7 9 VFI2 -1
VFI2 4 0 0
EV16 10 0 9 7 1
CAP 11 10 5.42461e-10
FI1 7 9 VFI1 -1
VFI1 11 6 0
RCAP 6 10 1
D4 0 6 MD3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3:
*   EG=1.11 XTI=3.0 TT=0 CJO=0
*   RS=0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3 D IS=1e-10 N=0.4
.ENDS ndd01n60

网友(2014-08-10):
spectre V7是什么

网友(2014-09-11):
转不了,报语法错!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老大说你拿spectre 调用spice model ,spectre会自动将spice model转换为spectre model,不知道真假?

网友D(2016-11-25):
为什么我用这个命令转了还是不行,出现syntax error……

网友(2021-05-29):
老哥,请问一下你你这个对PSPICE model可以使用吗,指令在哪输入啊

网友(2022-03-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试了 不行

楼主(2022-06-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新的spectre可以, 以前老的版本  <7.1
现在新版本都 1x,最新到2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用这个命令转了还是不行,出现syntax error……

新的spectre,不用转 ,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