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端面试--每日一题(012)

楼主(2011-05-29):
How do you get better skew/insertion delays in CTS (Clock Tree Synthesis)?
如何得到更好的时钟树skew和insertion delay
难度:4

网友:
这些基本概念知道,但是怎么得到最优真想不出来~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1. 用clock mesh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不光能balance skew还能降低OCV的影响. 不过clock trunk的引入会带来功耗的增加. 需要在skew和功耗之间平衡.

2. bottom-to-up搭建clock tree 也是一种办法. 人为制定root pin, 将clcok tree分两步甚至更多去synthesis. 在某些规模较大的, 或结构特殊以致工具处理不好的case中, 比较有用. 这需要对时钟树结构有较全面了解.
利用这种方式还可以有效干预buffer所处位置, 在skew相近的前提下得到更小的功耗. 要知道gate 前和gate后可是大不相同的.

3. 手工微调. 脚本分析ctsrpt. 找到那些特立独行的ff单独处理.

四星问题. 班门弄斧一下. 请陈前辈指点.

楼主:
clock mesh 是一种方法。

如果是用普通的CTS的方法,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着手。不太可能一次就把CTS做得很好,要反复调试各种参数,达到最佳效果。
1)合理的clock root和through pin。这个看似CTS会从SDC自动抓出来,但是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特别是多个clock相互有重叠的leaf pin时,要特别注意
2)不要用太大或者太小的clock buf/inv
3)选用RC最小的金属层。如果上面RC最小的金属层已经被占用,比如RC最小的top,top-1已经不够clock net时,而top-2到layer2都是一样的RC时,可以选用layer3/4。为什么不用更高层哪?因为这样既照顾了layer2/1的pin,有不用太多的via到更高层
4)如果用double width clock wire,可以适当增大clock buf/inv的size
5)合理的max fanout。有时clock buf/inv的fanout可以超过max_fanout的限制
6)不要把skew设得太小
7)min_insertion_delay = 0ns
8)合理的transition time,不要太小
9)使用postCTS的CTS opt
10)做clock tree时,就直接把clock net走线完成

网友:
补充, 要去看一下longest path 路径,有的时候可能以为一个绕线导致整个main clock latency加大1ns以上,

网友A(2011-09-23):
问下各位多个clock 相互重叠的leaf pin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double width clock wire怎么来设置?

谢谢!!

网友(2011-12-30):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请问上面的最后一条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具体点说说?

楼主:
CTS时,就把时钟net都route了,不要等到detail route那一步

网友(2012-02-14):
习惯做完CTS,post-opt,再cts route,再detail route
如果先cts route 再 post-opt,post opt的时候时钟buffer、inv可能被动掉,感觉不太好,要么删掉时钟 route,重新cts route。

网友:
回复 网友B:
cksynthesis命令后还要有单独对clock tree的route命令吗?要是只route clock net,应该怎么做呢?
初学者,请您多多指教!

楼主:
初学者的话,用菜单,选route clock net
再学会从cmd log文件中找相应的命令

网友(2012-10-16):
一般都是在做完cts后就对clock tree routing的,然后才是detail routing

网友(2012-12-10):
请问版主,不知道初学者,应该使用什么软件开始比较好,谢谢

楼主(2013-10-28):
直接用最大众的,比如ICC,EDI

网友(2013-12-28):
回复 网友C:

    postcts时不会动时钟上面的buffer吧?

网友(2017-12-08):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同一个时序库做OCV的分析?

网友D(2019-09-29):
您好,问下一般CTS是版图人做还是STA人做?

网友E(2020-03-19):
引用 网友D:
您好,问下一般CTS是版图人做还是STA人做?

我了解到的,一般如果STA分析出来有问题,会再拿给PR的人做。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了解到的,一般如果STA分析出来有问题,会再拿给PR的人做。仅供参考

多谢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2021-06-19):
引用 网友A:
问下各位多个clock 相互重叠的leaf pin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double width clock wire怎么来设置?

谢谢! ...

double width clock wire 需要去 spec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