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时钟问题

楼主(2011-05-29):
现在在项目中,遇到了同相时钟的问题,比如时钟A是时钟B分频出来的,那我在时钟A频率下直接采样以时钟B运行的数据(或者在时钟B频率下直接采样以时钟A运行的数据),会不会产生亚稳态?听后端人员说应该没问题,我不敢确定.谁用过,谢谢

网友:
如果两个时钟之间不设timing exception的话,就应该没问题
但是用慢时钟采样快时钟的数据,会有数据丢失的,这个要前端考虑好。如果不想数据丢失的话,要考虑用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