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摆率仿真出现震荡求助(Hspice)

楼主(2011-05-30):
小弟仿真的一个二级放大器在仿真的时候出现震荡,十分不解。求大侠帮助
放大器的增益大概是80db。相位裕度大于60度。仿真电路参应该没问题。
仿真图如下:
库从该地址下载: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12891&highlight=%BF%E2
抱歉我不是为了推销这个库,我是想我上传库大家下载也是需要花积分的,不如贴库地址。
网表如下(不带库):
.option post list
*--------for SR---------*
*Attention:Failed.
*
*-----------------------*
vdd  vdd 0  dc  5
*--inverse input
*vs1  vin1 0  dc  0
*--noninvert input
vs2  vin2 0  pwl(1n 2 10n 2 11n 2.5 100n 2.5 500n 2.5)
cl   vout 0  10p
rl   vout 0  1k
Xamp  vout vin2 vdd 0  vout TwoStageAmp
*--analysis
.op
*.PZ  v(vout)  vs2
*.TF  v(vout)   vs2
.temp  27
*.ac   dec  10  1   100meg
*.dc  vs2 2.49 2.51 100u
.tran  1n 600n
*.PRINT  DC  I(vout)   v(vs1)
*.probe  ac  vdb(vout)  vp(vout)
.meas  ac  Av0 max vdb(vout)
.meas  ac  '3dB' trig at=1 targ vdb(vout) val='Av0-3' cross=1
.meas  ac  'GB' trig at=1 targ vdb(vout) val=1 cross=1
.meas  ac  VP1 find vp(vout) when vdb(vout)=0
.meas  ac  'phasemargin' param = '180+VP1'
**--------END SR---------*

*------------------subcircuit----------------------*
.subckt TwoStageAmp  vin1 vin2 vdd 0  vout
r1   3  0  35k
cc   7  vout 3.8p
M1   1  3  0  0  nmos  w=8u l=3u
M2   2  1  3  0  nmos  w=32u l=3u
M3   1  2  vdd vdd pmos  w=15u l=3u
M4   2  2  vdd vdd pmos  w=60u l=3u
M5   4  3  vdd vdd pmos  w=1u l=10u
M6   4  3  0  0  nmos  w=10u l=1u
M7   2  4  0  0  nmos  w=3u l=3u
M9   5  vin1 6  0  nmos  w=18u l=6u
M10  7  vin2 6  0  nmos  w=18u l=6u
M11  5  5  vdd vdd pmos  w=27u l=3u
M12  7  5  vdd vdd pmos  w=27u l=3u
M13  6  3  0  0  nmos  w=54u l=3u
M14  vout 7  vdd vdd pmos  w=350u l=3u
M15  vout 3  0  0  nmos  w=355u l=3u
.ends

.end

求大侠指正

网友:
仿真一下你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
我是楼主
由图,共模输入范围大概是0.7--4.5吧
我改动了pwl语句,改成pwl(1n 2 10n 2 11n 3 100n 3 500n 3)
.tran的仿真步长小与5n秒则仍然出现震荡。
很奇怪啊。。求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楼主没辙了,再顶。

楼主:
楼主修改了一下,就不震荡了,但是更奇怪了
管子1--7是电源电路+启动电路,把这七个管子注销掉之后。在节点3加上一个理想电压源,电压922.4364mv。
于是就不摆动了。可是为什么啊。真奇怪啊真奇怪。求大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