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delsim仿真的结果是"no data"

楼主(2011-05-30):
我觉得是testbench写错了,因为连时钟信号都没有,为什么啊。

`timescale 1ns/10ps
module test_cont_div();
reg clock,x0,x1,x2,x3;
wire out;
initial  clock=0;
always #5 clock=~clock;
initial begin
   x0=1;
   x1=1;
   x2=1;
   x3=1;
end
cont_div M0 (x0,x1,x2,x3,clock,out);
endmodule

网友:
仿真在0时刻结束了,

在x3=1后面加个#1000;

网友:
dump 波形了吗?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2015-12-28):
在设置仿真器和仿真文件是,Top level module in test bench必须是test_cont_div,就是你的测试模块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