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输出瞬态仿真结果使用eyeDiagram怎么测jitter??

楼主(2011-05-30):
振荡器输出瞬态仿真结果使用eyeDiagram怎么测jitter??首先eyeDiagram里需要输入周期,这个周期我们都不知道,或者说是估算不准,怎么看jitter??能用这个工具来测jitter吗??

网友(2013-10-27):
这个问题目前你知道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疑问。。。。希望你能解答

网友(2015-04-02):
遇到同样的问题 设置周期的精确度对眼图结果影响很大

网友:
眼图是看你知道周期的信号的!!!
你未知频率的东西,怎么讲jitter呀

我想,你可以选用 计算器中的 freq(还是 frequency)函数,得到频率随时间的变化,然后周期=1/频率,看看周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