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1-05-30):
经常在仿真Hspice波形的时候,会出现仿真结果为收尾相连的波形(波形见图1),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想求教大家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手绘波形

手绘波形
图1

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阶梯状波形(见图2),又是什么原因呢?

手绘波形2

手绘波形2

图2

没有及时截图,只好手绘了,大家原谅。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坐等

网友:
图1是一个波形还是2个波形合起来的?
图而是.tran瞬态仿真么?是不是模型太粗糙或者步长太长?

网友:
这Hspice 是什么系统下的???linux?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在Linux操作系统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1是一个波形,但是出现了首位相接,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
图2的精度已经调到最高了,但是还是这样。

ps:偶尔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出现后怎么都解决不掉,但是有时候又莫名其妙的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一年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也不知道是怎么好的,现在又遇到了,所以想和大家探讨一下。

另:上次出现的时候是SMIC0.13;这次是TSMC65n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操作系统关系大吗?

网友: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我做过关于基准这块的,图2与温度曲线挺相似的,这和你的电脑的分辨率有关吧,所以应该是正常的显示的

网友:
不知道,我只是想找一个linux下的hspice ,想问一下你从哪儿下的??????

楼主:
    图2的,我应该没有讲明白吧
其实这是一个正弦波,在CS中显示的时候应该是平滑的,但是显示却是阶梯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这个应该和你的电脑分辨率或者软件自身有关了,所以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显示的原因

网友:
是在仿真还没结束时看的波形吧

网友:
IC 环境的问题,找 IT解决。
1.第一种情况 可能 在你先后跑同一个testbench,第一个还没结束的情况。另外也可能是hspice些数据是错误。这个要找IT。
2.第二种情况 有可能是你的仿真精度太低,比如绝对电压,相对电压的设定。也可能是显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一种可能是你仿真没做完,仿真工具还在输出数据,或者仿真意外中断,另一种可能是有另一个仿真进程输出到同一个波形文件上(错误的操作),造成的数据错误,显示也自然就不对了。
2.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同等结果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应该是
一种可能是你仿真没做完,仿真工具还在输出数据,或者仿真意外中断,另一种可能是有另一个仿真进程输出到同一个波形文件上(错误的操作),造成的数据错误,显示也自然就不对了。

但是第二个问题看来大家遇到的真的是很少了,
这个是我去年毕设的时候遇到的,应该是XA仿真出现的问题,我记不清楚了,但是真的跟精度无关。

网友(2012-04-08):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波形在前10us还是光滑的,10us开始突然就不光滑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