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12V转5V,为什么手指接触电源正负极对PA7端口的电压影响很大????

楼主(2011-05-30):
菜鸟请高手支招啊

在下图的电路中,为什么人体手指接触电源正极或负极对PA7端口的电压影响很大??

该电路的用途:若单片机检测PA7端口为高电压,则PD3置1,继电器动作。
为了分析该问题,我分两步进行的:
第一步:电脑的USB通过CON10B端口给电路供电,并且J7没有接入12V的电源适配器,当光敏电阻LDR1有强光照射时,PA7的电压为4.5V。
第二步:J7接入12V的电源适配器给电路供电,并且USB没有接入CON10B端口,当光敏电阻LDR1有强光照射时,PA7的电压为1.9V,当手指接触J7的正极或负极的时候,PA7的电压为4.5V。
我想第一步做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会不会是电源适配器输出带有部分交流电啊。

附图是电路和采购的电源适配器

网友:
手指接触。。。。问题很复杂。。。。比如你身体的地在哪里?和电路共地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

网友:
测量结果为1.9V时,应该没正常工作;注意A1上电时,管脚4的电平变化,是否满足上电复位。感觉是这个地方出问题了~你用手一碰,才导致A1正常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假设电源电压正常时

楼主:
谢3楼和5楼的回复。

本人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测的时候,12V和5V的处电压在手接触的时候没有变化,只有PA7处电压变化大

是不是用开关IC  LM2575提供的电源不能直接给单片机,要通过增加一个7805???
有没有同人用LM2575直接给单片机供电的???